数控机床 怎么算的折旧?

楼主(2012-11-26):
也不知道这个话题  应不应该发在这个区
100万的数控机床  使用5年后,一天算16小时吧, 刚刚换过丝杠的话
现在 能值多少钱 比较合理?   说一个合理的范围 就可以。【或没换丝杠呢,又是多少呢?】
有没有 一个公式什么的,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首先要清楚折旧的概念
折旧一般是会计经常使用的概念
类似数控机床这样的固定资产一般国家规定的折旧时间为10年。所以在公司固定资产的核算中通常以每年10%的折旧率进行折旧计算。而不会实际去考量机床实际的工作负荷,及零件维护状态。在账面上实际机床的价值就随折旧年限而逐年降低直至零。
但是,在市场交易上一般来说和实际折旧没有多大关系,而纯粹的买卖关系,实际价格的高低因人,因时而又很大的不同。没有什么计算的方法。

网友:
估计还要考虑若干年后同类型机器的市价。这东西跌价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清楚折旧的概念
折旧一般是会计经常使用的概念
类似数控机床这样的固定资产一般国家规定的折旧时间 ...

感谢版主

网友:
会计科目里设备折旧一般都是十年,这个跟二手设备的实际价格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我们通常按照这就9年计算,但是要去除5%净值,也就是剩余95%按照9年折算!

网友:
折旧大多都是按9-10年算,关键看有没有去除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