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34D-25B电磁阀线圈如何接线

楼主(2012-11-26):
34D-25B电磁阀有左右两个线圈是如何跟220接线?谢谢!

网友A:
电磁阀的红线和控制给电接。是2个不同的点。电磁阀黑线2根接一起后和回路接。电磁阀里面一般都有个接线块。你把铝标牌拆下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红线和控制给电接。是2个不同的点。电磁阀黑线2根接一起后和回路接。电磁阀里面一般都有个接线块。 ...

谢谢你的回复,但左右两个电磁阀共四条线都是蓝色的,怎么接?有没有分方向?谢谢!

网友B:
电磁阀两边的电线各接一个回路。那边通电就往那边动作。你是220V的线圈。可以直接接220V的火线跟零线,电磁阀的线不用区分。但你要控制就一定要有接触器或是继电器或PLC。不然你单只接电有什么用。总不至于手动操作电源通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两边的电线各接一个回路。那边通电就往那边动作。你是220V的线圈。可以直接接220V的火线跟零线,电磁 ...

谢谢你,解释得很详细,很清楚了,我们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现在极少有人用220的了吧,为什么不选用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