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两条路:考研和用心学好专业课,我该怎么走?

楼主(2012-11-26):
各位老师好,我是北华大学液压专业的学生,现在我感到很困惑,面对两条路:考研和用心学好专业课,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在这个十字路口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帮我提一点意见和建议,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经验,还有液压专业的学生到工作岗位到底干什么,我正准备利用假期学一款三维软件,我的想法是学UG,不知道是不适合。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学好本专业的,考研就看你自己的,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疑惑解决了吗 ?就忽悠别人。

网友(点评):
想帮你,说我忽悠,好吧,你这态度没人会给你说的

网友(点评):
你不是楼主,当我没说

网友:
建议工作吧   好好的规划以后的工作   好好的工作三年   比三年研究生学习要好   我曾经也这样困惑过

网友:
你考研不复习专业课么,复习了专业课不就是把专业课学好了么
你考研不是还考数学和英语么,难道数学和英语对你的专业没用处么,复习好了不是对专业更好了?
用一个假期学三维软件,对你的考研没用处,对你的专业课用处也不大,只要半个月把基本的操作搞定就行了
至于考研与否,能上还是要上的,能考一个好学校就更有必要了,可能对个人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会是最差的

网友A:
说说我吧,仅供参考。
    原来读的4年制中专,学的机电技术应用,毕业前夕学校对我们说再读三年就给大专文凭,当时真的挺诱惑人,若是2年时间,我会熬一下,但是之前看过同专业大专师兄的书,内容和中专的基本一致,3年时间再让我重复一次,那就感觉让我浪费时间了,于是选择毕业。出来后在同一企业与本校大专部的学长一起在同一部门任职,组别不同,大专学长在调试组,而我在维修组。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后,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至少在专业上自我感觉还比他们强一些,一年后经过老同事的推荐,部门经理就打算把我抽到调试组,这让我感觉学历不代表专业能力,当初的选择还是没问题的,就看自己有没有认真学。
    再简单说下,我从02年到07年一直做的电工,另外其它杂七杂八的我也做一些。08年换了企业开始正式接触液压,这一年一半是电工,一半学习维修液压,买了部分液压书籍,几乎从零开始学了液压的各方各面,期间碰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部分通过自己分析后折腾解决,还有一些通过求助经验丰富的老同事及网络搞定。09年下半年开始老总让我负责江西公司的液压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中间分析仿制改造了一些液压站,趁机解决了一个之前遇到的老大难问题。11年总部厂房设备整体搬迁,在11年底与12年初2个月的时间内我与2个手下加班把3台轧机、4条酸洗线、1台粗剪、1台拉弯矫的液压系统搬迁安装调试完毕,有一些液压站和阀台拆卸部分改造,部分提前重新设计制作,管路全部重新弯制,现在不敢说完全精通,不过应付公司的需要是绰绰有余,这时拿到的工资与奖金也比08年翻上2倍多。
    话说回来,学历肯定还是有用的,至少在刚进企业的时候有优势。有机会我还想多读书,特别是高等数学,因为当我真正想搞东西的时候发现经常是卡在这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吧,仅供参考。
    原来读的4年制中专,学的机电技术应用,毕业前夕学校对我们说再读三年就给大专文 ...

我真的很佩服你这样的人

网友:
考研跟学习专业课不一回事吗?

网友:
在考研的途中也是强化知识的时候。

网友:
大学如果让你觉得学到了东西就考研!可能这样适合你。
如果觉得荒废了时光那就赶紧投入工作吧~!

网友:
考研,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报一个好大学如211.985 ,即使考不上也是一种经历 ,亦可以复习一下以前的知识!也当给自己一个上名校的机会!然后在找工作也不迟!

网友:
首先,这两件事没有什么矛盾的。- O- s9 H6 i5 W, e
其次,建议你考研,考个好学校的。有个学历确实是不一样的,以后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