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低试验设备,请教并寻合作

楼主(2012-11-26):
  谁知道哪家公司能够做高低温试验设备的,不是那种已经成型的高低温试验箱。我需要的是根据我们的要求设计一个密封的箱子,然后箱子通过一个管子跟高低温试验箱连起来,并且可以使密封箱子里面的温度-50度到+50度可调。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设计思路,先谢了。如果哪个公司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也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合作。

网友:
用空气做调温介质,应该是简单的东西。热源和冷源在箱外,或者如楼主所说用一个现成的高低温试验箱,在冷热源和箱内空间之间建立空气循环回路就可以。
当然需要一些技术要求参数,除已经说到的正负50°C之外,诸如箱子密闭空间体积、工件材质和体积、要求达到温度时间、保持温度时间、要求温度误差,如此等等。
至于具体结构,应该在计算后拟定。

网友:
高低温试验箱上没有什么接口吗?

网友:
条件不足,也可能非常困难

网友(点评):
请说说,困难在哪里?

网友(点评):
老前辈我只说条件不明,假如是密闭的小空间,无法增加外设备,如何调温?假如难以实现对流如何调温?我想他拿出来,可能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还有需要知道降升温速度

网友(2013-01-17):
怎么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