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螺栓预紧力,求助

楼主(2012-11-26):
大型螺栓通过测量螺栓伸长量的方法控制预紧力,所需的伸长量可根据预紧力的规定计算。

问:已知预紧力F。怎么求伸长量 l ?

网友A(2012-12-30):
这可以根据力学原理加以计算。螺栓长度的变化量ΔL=F*L/(E*A),其中F——螺栓受到的力(也就是拉伸力),L——螺栓工作时的有效长度,E——螺栓材料的弹性模量,A——螺栓的有效截面积。

网友(点评):
正解,在工程力学 讲泊松比那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根据力学原理加以计算。螺栓长度的变化量ΔL=F*L/(E*A),其中F——螺栓受到的力(也就是拉伸力),L ...

网友(2013-02-24):
已知预紧力F。怎么求伸长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