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前盖的工艺过程卡片是什么

楼主(2012-11-27):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S(3QVHWK~05BQG7%60VUR4~V8.jpg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JH)MB[G6%7BV(RA9~9[)%7D%7D%7DE3.jpg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JZ%25%7B)87Y45QH%7B%60%25[V0GRDZE.jpg

网友A:
貌似图片看不见

网友:
重新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图片看不见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S(3QVHWK~05BQG7%60VUR4~V8.jpg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JH)MB[G6%7BV(RA9~9[)%7D%7D%7DE3.jpg file:///C:/Users/o.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1130921/QQ/WinTemp/RichOle/JZ%25%7B)87Y45QH%7B%60%25[V0GRDZE.jpg

楼主:
重新发下图片

网友B:
这个工艺你不会编?就是这个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然后写到卡片上,就是工艺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你不会编?就是这个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然后写到卡片上,就是工 ...

机制1002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片
产品型号
零件图号
THZ353130B
00-00-02
产品名称
零件名称
前盖
2
1
材 料 牌 号
35钢
毛 坯 种 类
铸件
毛坯外形尺寸
每毛坯件数
1
每 台 件 数
1
备 注
工序名称
工          序         内           容
设  备
工   艺   装   备
工     时
准终
单件
1
铣削定位基准
铣削底平面达到粗糙度要求
铣工
XA1632
铣刀,游标卡尺
2
铣出侧面外型,使尺寸达到要求
铣工
XA1632
铣刀,游标卡尺
3
铣出上表面孔凸台,使尺寸和精度达到要要求
铣工
XA1632
铣刀,游标卡尺,卡规
4
铣出内腔,使尺寸和精度达到要求
铣工
XA1632
铣刀,深度游标卡尺
5
钻孔
钻出工件上表面三个通孔
钳工
钳工台
麻花钻
描 图
6
去毛刺,锐边倒角
钳工
钳工台
麻花钻,塞规
7
清洗
清洗
清洗机
描 校
8
检查
终检
效验
游标卡尺,卡规,塞规,直尺
底图号
装订号
设 计(日 期)
校 对(日期)
审 核(日期)
标准化(日期)
会 签(日期)
2012年11月27
标记
处数
更改文件号
签   字
日  期
标记
处数
更改文件号
签   字
日   期
做出来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望大侠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出来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望大侠指点。

我觉的在精加工之前来个热处理会不会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在精加工之前来个热处理会不会比较好啊

这只是个前盖。。我觉得没那种要求就没有。。。不过好像好多都有热处理这部。。我没实际经验,不知道。。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个前盖。。我觉得没那种要求就没有。。。不过好像好多都有热处理这部。。我没实际经验,不知道。。 ...

我也是新人,好多不懂,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