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比例换向阀如何使用?请教

楼主(2012-11-27):
某院校学生,搭建电控液压转向平台,没有工作的实际经验。网上百度液压的资料绝大多数是谈原理 和技术参数,具体如何使用大家貌似都默认为会用。  希望有实际经验的师傅教授我一二。主要搞控制,液压会用就行,所以如果能告诉我几个到底如何接线就行。
     4WREE 10 E75-2X/G24K31/A1V,是这个比例换向阀的型号,直接集成了电子元器件 不是用放大器的那种。 如图是控制部分的说明书解释。

网友:
怎么接线样本上不是写很清楚了么?控制值、参考电位、实际值等等,你需要用到什么接什么线。
主要吐槽下你所谓的“液压会用就行”你把液压想简单了。
1光比例阀的选型就要考虑压差,流量,面积比等,对于旋转平台,是变负载,还要考虑压力补偿。
2机械部分:大型旋转平台还要考虑是否是超静定连接,弹性变形对于压力的影响,负负载情况下失重的保护。
3再说控制,如果是闭环控制,系统的频率响应是否满足工况,避免发生共振,动态响应若不能满足控制要求,就需要控制校正,选用何种算法来校正呢?(PID,模糊,遗传)
小结:现有大部分系统老实说原理和选型基本是抄老外的图纸,不会有风险,以上这些问题,如果是自己设计都要考虑,如果只是写论文,没必要那么较真,参数随便凑下,仿真曲线合理就行。
PS:以上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