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1 1/2 的螺纹内孔和螺距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2-11-27):
有没有这一类的螺纹表

网友:
有螺纹表去百度上看一看吧,车工手册上也有。要是做非标件,上车床的话内孔你可以自己定,正常的话都是用1寸的管材车出来的,市场上有卖一定长度的,特定长度的和大于300mm长度的得自己弄了。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即Rp1 1/2-11,公称小径44.845mm,螺距2.309mm,中径46.324mm。大径47.803mm,攻丝的话底孔一般为44.85mm。

网友(点评):
别告诉他,让他自己查!真懒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