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锥形角度怎么检测?请教

楼主(2012-11-27):
       投影仪检测角度太麻烦,另每个人检测都存在误差。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通常是用标准锥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用标准锥套吧。

坐标法,可以一试,具体步骤,一搜即可。任何测量都有误差,多测几次,去均值,圆整,在查阅是否有相关标准,尽量对上。对不上,再看配套零件角度是否有相关标准,都没有,就依据零件功能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