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床子出故障了,请教

楼主(2012-11-27):
我操作的数控床子是沈阳机床厂的,PLC错误代码A0005.1。查看后是主轴伺服或变频器异常。变频器显示CF。请教怎样才能解除?

网友:
提醒你cf搞起。。。

网友:
那你就查变频器手册吧。看看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CF是多段速度的设定,你可以看看是变频器那里的速度设定出问题了-ATL爱德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