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大小及螺纹长度的校核,讨论

楼主(2012-11-27):
在液压缸设计中,不管是活塞杆与活塞,还是缸头与缸筒之间经常会用到螺纹连接,每次设计完总想校核一下自己选取的螺纹大小及长度是否合理,但没有找到更合理的校核方法,在此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此图中缸筒材料为20号钢,导向套为45号钢。

网友A:
你这里的M108X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缸口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M108X2是什么意思啊,

导向套与缸筒之间通过螺纹连接,螺纹大小是M108X2

网友(点评):
螺距为2的细牙螺纹,为什么不用粗牙呢?

网友(点评):
液压缸属于薄壁零件,一般都用细牙螺纹。。。

网友B:
为什么选择用螺纹的?这样的设计拆卸不好拆的?

网友C:
我也做过一些液压缸,从未校核过螺纹,一般应用毛估估没问题。

以我自己的理解,只要液压缸最大输出压力×安全系数小于螺纹的剪切许用应力就可以。

许用应力不同材料以等级低的算,同等情况下以最小根部直径来算。

网友(点评):
最小根部计算,这样权威吗

网友:
以这个液压缸来看,破坏剪切应力应该有近50倍于正常输出压力。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有50倍?怎么来的?

网友:
以上是俺的理解,希望有专业人士过来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选择用螺纹的?这样的设计拆卸不好拆的?

卡键也可以。但是现在螺纹的形式比较多。

网友(点评):
是呀,我自己亲手拆的就不下10种缸,各种形式真是五花八门!

楼主:
如果有专业人士,希望能具体的列式来说明一下。那样比较明朗一些。

网友:
主要是螺纹的抗拉强度校核吧,有计算公式吧

网友:
考虑这个问题,大家不妨先去看看这个帖子:
中国机械社区 › 论坛 › 机电液系统设计 › 机械设计 › 粗牙螺纹和细牙哪个强度更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124

网友(点评):
如果链接能直接打开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向套与缸筒之间通过螺纹连接,螺纹大小是M108X2

现在 不是讨论是用粗牙还是细牙的问题,是探讨一下校核螺纹大小及长度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再说了,如果用粗牙,它的底径会更小,那样导向套的O圈安装时容易被划伤。

网友D:
我们用的是带法兰的导向套,法兰上打孔,用螺丝跟缸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带法兰的导向套,法兰上打孔,用螺丝跟缸体连接。

我们也有法兰的,卡键的,好几种。但螺纹的也缺少不了,包括活塞杆与活塞之间基本都是螺纹连接,所以螺纹的校核还是要算的。

网友:
给点详细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 不是讨论是用粗牙还是细牙的问题,是探讨一下校核螺纹大小及长度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再说了,如果用 ...

请大家看那个帖子,是希望能了解螺纹的受力情况和螺纹破坏的两种形式,以便讨论有个基础。
螺纹的受力,螺纹精度高,参与承受负荷的螺牙会多一些,精度差就会少。少,会只有1、2圈丝扣承载,多,也只会有3、4圈。并且,每圈丝扣的受力急剧减小。
粗牙一般是拉断,细牙为崩牙。
有上面的概念作底,讨论就容易了。
螺纹的长度,能够保证有4圈丝扣旋合就可以。
油缸的使用,一般为细牙。在楼主的例子里,缸盖材质45,缸筒20,讨论强度,只需要着眼于缸筒。
缸筒在螺纹处承受拉力的是螺纹以外的筒壁,以该处筒壁截面积计算。如果拉断,负荷必须大于材料屈服强度。
螺纹承载,按一圈螺纹可承载剪应力计算,计算面积为内螺纹底径圆周与螺距构成。许可剪应力按材料屈服强度的0.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大家看那个帖子,是希望能了解螺纹的受力情况和螺纹破坏的两种形式,以便讨论有个基础。
螺纹的受力, ...

希望大家没事时跟着老前辈们学学。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       对于缸筒:F/(π*D*b*z)≤[τ],对于导向套:F/(π*d1*b*z)≤[τ],注:F是轴向力,D为缸筒螺纹的大径,d1为导向套的小径,b为螺纹牙底宽度,z为组合圈数,不知道按这个进行校核可以不?

网友(点评):
这两个都是校验是否会崩牙,和17楼相比,多给了个z。这个z增加得不怎么合理,理由见17楼文字的第二段。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对于你首楼贴出的那个结构,安全系数足够大,设计时不需要再校核。

网友(点评):
活塞杆上的螺纹是应该校核的。

网友F:
LZ那你自己图上那个M108*2是怎么定下来的啊?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大家看那个帖子,是希望能了解螺纹的受力情况和螺纹破坏的两种形式,以便讨论有个基础。
螺纹的受力, ...

有道理

网友:
用有限元软件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那你自己图上那个M108*2是怎么定下来的啊?请教下~~

已知缸径,然后想用螺纹连接的形式,那么螺纹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其小径也小,那样安装导向套时需要工装才可以,否则容易切圈。如果太大,可能离缸筒外壁又小了,不安全。所以螺纹大小要适中(螺纹大小可以参照一下标准螺纹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       对于缸筒:F/(π*D*b*z)≤[τ],对于导向套:F/(π*d1*b*z)≤[τ],注:F是轴向 ...

是的。以前真没校核过缸筒和导向套的螺纹大小,就是对于螺纹的长得老是心里没什么数,每次设计都是凭着感觉或者经验来确定长度。活塞与活塞杆螺纹校核过,每次都是以油缸的最大推力再除以螺纹的中径面积,得出的数与屈服强度比较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知缸径,然后想用螺纹连接的形式,那么螺纹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其小径也小,那样安装导向套时需 ...

嗯,那如何对这个螺纹(M108*2)能否承载这个油缸的推力做校核呢,你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还有螺纹越大缸壁就会越薄,那又如何确定那个缸壁薄到何种程度就会受不了这个螺纹的拉力,这个又是怎么计算的呢?请教。。。

楼主:
看看17楼的吧。我当时回了信息,上面写了一个式子

网友(2013-04-23):
哎!我看到我的液压缸导向套和缸筒用的M210X4的螺纹长度64,我也在寻找这方面的校核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一些液压缸,从未校核过螺纹,一般应用毛估估没问题。

以我自己的理解,只要液压缸最大输出压力 ...

最小根部计算这样权威吗

网友(2013-07-16):
螺纹长度 10扣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2014-08-25):
你是什么行业的?不同行业的安全系数不同,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参照曾培起书中172页及其它书对算。其实油缸厂各细牙螺纹大小、螺距及螺纹长度一般都有的,主要是新行业、新工况等油缸要核算。我们这里前不久有90多支油缸缸筒滑丝战例,所以现在有油缸厂的抱着厂宁肯错杀一千不放一个的理念,强性规定了螺纹有关技术参数。

网友(2014-09-26):
旋合圈数怎么确定的,通常螺纹的有效旋合只有5圈,5圈之后的受力就急剧减小了,我是新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