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镀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7):
最近公司有一款产品的配件要求镀蓝白锌。是一根30*30*1.5的方管,长为220MM,方管上有一孔,挂镀。
电镀产送回来后有几个问题:1.方管内腔有黄锈(产品要求是无锈,据电镀产的人说冷镀就是有锈,没法解决,热镀价格较高)
                                             2.要求蓝白锌的表面,看上去有点彩色,发黄的较多。

想请问下各位高人前辈们,如何解决这两点问题,还是真的没法避免的。
谢谢了

网友A:
我门公司哪去镀锌的好像没发现这样问题,是冷镀还是热镀我也不是太清楚,得问下外协的人

网友:
最后清洗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门公司哪去镀锌的好像没发现这样问题,是冷镀还是热镀我也不是太清楚,得问下外协的人

麻烦您问下,你们公司的是冷镀还是热镀,还有价格相差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质量的问题,内腔本来就不容易镀,镀液留在里面不清理肯定会生锈。颜色是钝化的问题。

一整批里面,大部分是里面有锈的,但是有小部分里面没有锈,这说明不是他做不到,而是没做好吧。还有生锈的地方,不仅仅是内侧焊缝的地方,而是四个内侧面都是锈。

网友:
3楼回答很专业,出现黄色的表面,就是镀的不好,以前这样我们就报废的,我们镀的是钢线

网友:
由于电荷屏蔽,一般电镀内部是镀不到的,即使镀到,也是端部一段很薄的镀层,除非增加辅助电极,发黄是镀锌后钝化的问题;如果热镀锌,表面状况会很差,膜厚一般50UM以上。

网友:
问题是镀锌厂家的问题。首先应该酸洗好,酸洗时间要足够把内外铁锈都洗掉;然后水洗应充分;再电镀的时候要搅动镀件,不要停在池子里不动,否则管子内的镀液浓度不够,镀锌质量无法保证。挂点处往往会漏镀,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二次挂件,即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