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斜孔的加工和标注

楼主(2012-11-27):
如下图所示零件,数控加工。大家讨论一下斜孔A、B和台阶A、B的位置尺寸怎么标最合理、最符合加工要求?

关于这个零件,我的思路是先铣36.2深的台阶A,以台阶A为基准铣台阶B,再以台阶B为基准铣孔15.1,只是如果这样的话,是否能保证±3′的角度精度;对于斜孔A,最初我并不是标到它的中心线而是从左竖边标到斜孔左侧边,不知道是否合理?

从工艺角度来说,斜孔A的标注从图中的中心线位置标注是否合理呢,加工的时候工人怎么找这个点呢?

网友(点评):
不考虑的太多。图的标注没问题。现在就是工艺问题。测量与加工如何搞。我的建议如果工件数量少,可在铣床上加工。至于你提到加工找点问题。不是难题。要看你的技术工人的技术了。干一件看看。不要停留在讨论。没有意

网友:
我是外行,就不瞎搞了

网友(点评):
谦虚了,多指教。

网友:
楼主问的是怎样标注  不是怎样加工呢      这是个找基准的问题吗??  很好奇这个料是 Ф 的吗?

网友:
测绘的零件?光一个几何形状,怎么标都无可厚非,关键是装配要求,工作原理,设计思路要体现在这张图上。
个人感觉,斜孔A的位置应该由其轴线与斜孔B的斜阶面来标注

网友(点评):
由轴线和斜孔B的斜阶面来标注恐怕不合适,实际没办法操作。

网友(点评):
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操作?脑子里全是加工,也没想到怎么加工?这个东西你是一定要做夹具的!除非你有几轴连动来干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是几轴连动,不需要这个。就是个定位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仁兄多指点,我加工经验全靠自学,一知半解。

网友(点评):
仁兄愧不敢当,我可能比你小。就是个基准的事情,很多工艺方面的书籍都会有讲。机床夹具手册,看看这个书

网友(点评):
我没有加工经验,都是资料上学的。请教一下,对于斜孔A怎么标注更符合工艺要求,保证加工的时候定位方便准确呢?

网友:
主要还是在于校准角度。加工斜孔最好将工件压于工作台。校正立铣头你所需角度。再按工艺流程加工,即可。(轴向进给功能最好)

网友(点评):
顺便说一下。数控打不了斜孔。模具的斜导柱孔你见过吗,是用铣床加工的。除非你的“数控高级”。否则角度不好保障。做治具的话你如何保证治具的准确性。我们基本是用铣床打孔及镗孔。(高精度炮塔铣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加工,要准备什么样的工装保证加工机加工精度,等大侠的解答

网友A:
你用的是一般数控铣,还是多轴联动?

网友B:
本来斜孔就难加工。不知道可不可以改设计,斜孔A也弄个台阶面,然后再打斜孔A.尽量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使加工简单!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C:
外边的料是圆的还是方的?是毛料还是加工好的?数据多少?这些都不确定 工装没法搞啊

网友:
t调角度了加工啊 ,都上4轴的话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一般数控铣,还是多轴联动?

一般的数控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边的料是圆的还是方的?是毛料还是加工好的?数据多少?这些都不确定 工装没法搞啊

你好,是方料,加工好的,长150,宽40,高64,谢谢。

网友(点评):
方的,孔口那来的相贯线?

网友(点评):
好吧,仁兄够仔细。上面是个R38的弧面。

网友:
用加工中心干,使用坐标平移和坐标旋转,一次装卡就能解决,台阶A和台阶B用铣刀铣出来!斜孔A可以先用铣刀铣个小平台再用中心钻定心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斜孔就难加工。不知道可不可以改设计,斜孔A也弄个台阶面,然后再打斜孔A.尽量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使加工 ...

设计不能改,不然还好说一些。

网友:
我觉得该留个工艺台  最后搞掉

网友D:
斜孔直径够大,可以先锪个小面,打孔,再镗。这个东西要严格按照你的设计图纸根据批量大小来安排工艺。

我就是不明白,你到底是要问什么?是问画图,还是问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孔直径够大,可以先锪个小面,打孔,再镗。这个东西要严格按照你的设计图纸根据批量大小来安排工艺。

...

我只负责设计,但是标尺寸的时候我要考虑加工方便,按照工艺标尺寸。所以我问的是我这样标尺寸按照工艺来说合理不合理。很不好理解吗?

网友:
看你用什么加工呗   斜孔一般是钻头站不住

网友(点评):
肯定是要用到铣、镗,他这要求还不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负责设计,但是标尺寸的时候我要考虑加工方便,按照工艺标尺寸。所以我问的是我这样标尺寸按照工艺 ...

工艺是要按照你设计图纸来安排的。
你设计要求孔口在大面的位置,那你就标注孔口在大面的位置尺寸。你要求孔与其他特征的关联位置,你就标注关联位置尺寸。
工艺就根据这些图纸信息会想办法给你安排合理工艺做出来。
关键是你自己都没搞清楚你设计的目的和要求。
你给出的设计信息太有限,别人就很难准确的回答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先吧零件在工作台找正,然后工作台旋转角度,找中心,然后先用19以下的铣刀把平面铣平,中心转定位,然后打孔!

网友:
海鹏.G说的对,最好是轴线跟基准有联系,方便加工对刀也方便检测这是其一。
还有就是19.2那个孔角度精度要求高直接打孔是不合适的,钻头会偏的定心不准。最好能先铣个平面。
加工其实也不难,如果有分度头最好了,一次装卡,转个90°俩孔就欧了,再不济上下面先精加尺寸控制严一点,用正弦钳颠过来倒过去也能干。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斜孔加工,都在侧面打工艺孔的,插上销棒对刀和检测。

网友:
钻的时候要先铣个沉头孔再打点,要不肯定偏

网友:
角度公差太严,一般机床无法保证,五轴一次加工角度才能保证,还有,你±5分会上三坐标测吗?

网友:
个人认为有些尺寸实际测量很难测量准,加工出形状铣床可以,能不能达到你所标注的有些高精度的尺寸就有点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数控铣。

他们使用的是卧铣还是立铣,卧铣一般B轴是可以旋转的,找一次基准就行,精度靠机床保证,基本没什么问题。立铣没接触多少,不敢乱说。其实你最好是给份CAD版图纸,给加工单位,他们在找坐标时就可以直接量。

网友E:
采用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虎钳台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当成这样啊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设计

网友(点评):
不可以动不动就改设计,设计不合理是设计者的问题,不是加工者考虑的问题

网友:
49.7+.04斜孔怎么加工?怎么测量?这么高的精度不容易啊

网友:
孔尺寸应标总深度,不能分段标

网友(2013-01-17):
引用 网友E:
采用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虎钳台就可以加工了

可以啊,

网友:
在铣床加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19.2的孔的位置公差要求较高,加工一平台的话,孔中心位置不好确定;感觉还是在数控铣床上做比较合适。

网友:
做这些要先确认基准面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