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展开图,有图,有真相,大家来探讨下

楼主(2012-11-27):
这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尺寸图,SW画的转的平板图,CAD展开图
SW画好后平板图感觉有问题,外形边线都被拉弯了;
我后用CAD画的展开图,这样标注行不行,钣金行业的大哥门,来探讨或指点下

网友:
利用cad展开就可以有折弯线长度,工人就可以做了。用钣金手册在验算一下看看和cad展开一样否

网友(点评):
autoCAD能直接展开钣金件吗?要有插件吧?我这是有的数据在CAD里量的,有些尺寸是计算的

网友:
我还以为有人做天圆地方的宏程序

网友:
画的不错。我以前估这个钣金用的是软件。
兰太特的。或国产的。转成CNC码然后等离子切割。
加工工艺:等离子落料,咬边。滚圆。组合。翻边。
楼主这大的长度1380建议分成四片加工,一来好成形,二来省料。三来强度好。接口处我们以前是用公母口咬缝的。
如果没这水平就用对焊。

网友(点评):
圆的一头要加一个50MM高的直段方便连接法兰,方口也要有直段。接设备。

网友(点评):
或接帆面软接。以免设备震动影响到。

网友(点评):
嗯,老师啊,学习了

网友:
不懂!我路过打酱油

网友:
天圆地方?

网友:
看不懂真的

网友A:
唉,怎么说呢?

楼主自以为很牛

但是你知道   你在CAD的装配图里画个齿轮、轴承和在SolidWorks有什么不同吗?
你自己画的展开图考虑了板的厚度了吗?

网友(点评):
我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本身很菜,大侠误会了

网友(点评):
不是很精密的东西,3MM的板厚,我认为可以不考虑

网友:
别的三维软件我不清楚  你既然发到SolidWorks板块里来的,我就说说你的展开图为什么会是弧形的。

你在生成天圆地方的时候,SolidWorks默认你的方口是在一个平面的,那么你展开的时候,以最外边为轮廓它就是弧形的。
我们现实中的钣金件由于板很薄,几乎可以近似的看成在一个平面呢,但是你仔细观察就知道,方口的内外两边是不在一个平面内的。

这就是你觉得该是个直线,但它却是个弧线的原因。

网友(点评):
菜鸟给大师顶帖

网友(点评):
那我请教大侠,我们这边工人要自己画线,手工下料,你怎么给他确切的下料尺寸,难道你跟他说这个边本来是直的,只是软件原因,弄成是弧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怎么说呢?

楼主自以为很牛

根据钣金手册,展开时弧形需按中性层,方形按内圈

网友:
不了解板金的事情,大厦大厦大厦大厦

网友:
说一下俺的看法哈,俺的理解是,sw在作曲面的时候,将上面的圆和下面的四条边像对应,
就像 青 天 白 日 旗 那样,上面每个点对应下面每个点,所以展开的时候,会有弧形存在。

而cad里的楼主做法,是将上面的圆弧分为四段,每段对应下面的一个顶点,其他按平面三角形来处理,所以展开后都是直线。

网友(点评):
那问下大侠,钣金行业我不懂,SW展开图哪去给别人下料做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还可以的

网友:
huhaofei  那问下大侠,钣金行业我不懂,SW展开图哪去给别人下料做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发表于 3 天前

你的cad展开图,里面有四个大的三角形,那里是按照平面来设计的。
如果用cad展开图来做,那么那里的三角形,钣金弄成平面就可以了。

但是sw展开图,那里那几个三角形的部分,其实是曲面,
也就是说如果用sw的展开图,需要把四周都弄成曲面,很麻烦的。
所以说理论上sw的展开图可以用,但是很麻烦,莫不如用cad的,也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点评):
感谢,耐心解答,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