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与不锈钢为什么要分开摆放?请教

楼主(2012-11-27):
公司最近在接受GE的审厂,要求碳钢与不锈钢要分开摆放,加工时工装也不能混用。有没有高人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有这种说法?防止原子扩散?不可能吧

网友:
起码的5S管理嘛,

网友:
不同的材质要放在不同的位置吧?

网友:
估计就是不同的材料选用不同的存储和工装,方便转运啊,不知道是不是5S里面有要求啊!

网友:
碳钢与不锈钢堆放在一起,不锈钢容易产生锈迹

网友(点评):
成品零件放在一起不锈钢零件还易碰伤擦伤。稍有经验的机加工单位都会注意。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我们公司已经分开放了,当时我问了一下,前辈说是防止原子什么的扩散,对不锈钢材料性能有影响

网友:
起码的道理。。。。。。。。。

网友(2013-01-11):
好吧,原子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