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真正用过thk导轨,你们的电动机是怎么选型的?

楼主(2012-11-27):
CE0)$]Q$C]}MFRCPDNXJMSY.jpg 有谁真正用过thk导轨,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电动机是怎么选型的。貌似很小的样子。比如说这幅图里的导轨电机就很小。电机该怎么选型呢?

网友:
我以前就是搞这个的 拆过一个模组,不过人家是把电机装在外面的

网友:
参考选型资料啊  马达可以选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都可以的

网友:
我用过,电机外置,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
选电机有个软件叫Motor Selection,用起来很方便,欧姆龙公司出品。

网友:
电机选型根据计算得出扭矩,功率等数据,再核对转速,电压,对照样本选择

网友A:
这个要跟据丝杠的导程  直径 行程 跟导轨关系不大 可以联系我给你些选型资料 QQ1024540961

网友:
THK是日本的一个品牌,专业生产轴承、直线导轨等,楼主的图是线性模组,根据不同基座的电机,模组有对应的连接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跟据丝杠的导程  直径 行程 跟导轨关系不大 可以联系我给你些选型资料 QQ1024540961

好的,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先

不客气 ,如果有什么对电机方面的事情可以交流一下 zi.wang.1989@163.com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