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一件外径为20毫米 ,厚度(长度)为15毫米的圆钢 ,现在需要测试它的抗拉强度 就是用专用机器把它拉断掉 。

  但是它长度太短 , 只有15毫米 。机器无法夹持  ,需要在两端加焊材料 来增加它的长度 。

  需要了解的就是  在用相同材料加焊的情况下  用哪种焊接方式比较合适 。

  就是要保证焊接点的抗拉强度要高于中间的母体本身 。不能在拉断的过程中 出现焊接点先断开的情况 。

楼主:
  补充一下 :用来加长的部分 ,不一定要选择相同材料 。

  请大家指点一二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抗拉试棒不是这样弄的。如果按你这样弄,可能会从焊接的地方断裂,达不到你要得效果。

网友B:
那么小的东西,焊接的高温会不会影响材料内部结构,造成测试不准确

网友C:
焊接不怕出现热处理?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相同的材料做成长点的样件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拉试棒不是这样弄的。如果按你这样弄,可能会从焊接的地方断裂,达不到你要得效果。

  谢谢您的回复 。材料是客户提供的 ,不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小的东西,焊接的高温会不会影响材料内部结构,造成测试不准确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问题的确没有考虑到  ,感谢提醒 。明天跟客户沟通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不怕出现热处理?

  谢谢您的回复 。出现热处理的问题  ,的确没考虑到 。明天跟客户沟通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相同的材料做成长点的样件测试呢?

  谢谢您的回复 。材料是客户提供的 ,是板材。 因为以后他们也会以板材的形式用在现实中 。 要是厚度有变化 ,估计以后正式使用板材时会对工程有影响 。

网友(点评):
板材这样测试ishi错误的

网友:
测硬度也可以计算出强度,具体公式表格记不住,搜一下就出来了,希望帮助你

网友(点评):
谢谢 。马上研究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材料是客户提供的 ,是板材。 因为以后他们也会以板材的形式用在现实中 。 要是厚 ...

抗拉强度和厚度没关系,和材料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谢谢。是的 。客户提出这种实验方式 ,我们也只有想办法满足 。至于材料变质的问题也跟他们沟通过了 。给的回复是 他们要看母材断裂处的截面。

网友E:
拉力试样应该有标准样块尺寸吧

网友(点评):
有标准的。

网友:
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力试样应该有标准样块尺寸吧

如果不按标准样块  保证不了结果的准确性啊

网友:
焊接过程中会影响钢件的机械性能吧

网友:
焊接后的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测试出抗拉强度,因为焊接后的产品会退火呀

网友(2013-01-09):
母材是什么材料?

网友:
有难度呀,一般焊接温度会引起材料金相组织变化的.

网友:
这个测试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