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完电木发现表面不够亮丽,就涂上点轨道润滑油。会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2012-11-27):
加工完电木发现表面不够亮丽!就涂上点轨道润滑油。亮是亮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或被腐蚀脱落!急盼大家分析下

网友:
抛光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做法只是增加了表面的反光,表面粗糙度并未改变。
电木后加工过是没办法达到亮面的,因为材料本身是高分子,硬度低,即使用磨的,表面粗糙度也低于金属。
如果你需要表面粗糙度低,只需加工完成后抛光处理。可以达到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