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折弯展开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教各位大大,我用SW画钣金展开图,用折弯扣除法,内角半径按板厚,折弯扣除按板厚*5/3来算,用展平后的生成的折弯线去折弯,总是有偏差,零件是四五个弯那种,求教各位指点;请问你们是怎么算展开长度跟折弯系数的,真心求教!!

网友(2013-03-19):
这跟实际折弯的模具刀模有关系,实际扣多少你就扣多少

网友(2014-08-08):
用K因子0.5一般误差不会很多

网友(2015-09-02):
我一般采用K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