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重复定位精度和分辨率,求估算定位精度

楼主(2012-11-27):
由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传动,已知重复定位精度±0.05mm,分辨率为0.012mm
由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杠传动,已知重复定位精度<0.005,分辨率为0.00032mm
想请有经验的大神帮我估计一下,这两个系统的定位精度各自大概是多少?
请给出具体数值,可以保守估计,本人写毕业论文,急用,非常感谢!!!

网友:
没接触过这类东西。

网友:
这个比较难 没有办法估算 一般一台设备做出来 是勇激光干涉仪或者其他测量机构来测得

网友A:
跟你设备的控制方式有关系,是闭环控制(或半闭环)还是开环控制?
闭环控制精度高,开环控制精度低。
我只能按我们设备的检验精度帮你猜一个值(没有理论依据,只是经验)
我按闭环控制估的。
1、0.2mm
2、0.00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设备的控制方式有关系,是闭环控制(或半闭环)还是开环控制?
闭环控制精度高,开环控制精度低。
我 ...

麻烦你再用经验帮我猜一个开环控制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你没办法写。你问问老师影响精度的都有哪些环节构成,然后逐个累计误差。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环节,你怎么答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办法写。你问问老师影响精度的都有哪些环节构成,然后逐个累计误差。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环节,你怎么答 ...

同步带主要有弹性变形、偏心、多边形效应带来的误差。
滚珠丝杠主要有螺距误差、空回误差、热变形带来的误差。
每一项的计算公式我也能找到,但是里面涉及到的参数太多,我没办法每个都找到,所以想最后估算个结果。

网友(点评):
好啊, 反正你是让别人估计,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干脆你自己给这几个环节估计一个误差,然后累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带主要有弹性变形、偏心、多边形效应带来的误差。
滚珠丝杠主要有螺距误差、空回误差、热变形带来的 ...

我本来也是想自己估这些累积的误差,但是我没有经验啊,不知道我估的误差靠不靠谱,想找个有经验的帮我估个靠谱的定位误差,这样累积误差我也可以有个参考。

网友C:
同步带相对精度较低:开环控制0.5mm,
滚珠丝杆0.05mm,没具体计算只是大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相对精度较低:开环控制0.5mm,
滚珠丝杆0.05mm,没具体计算只是大概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