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11-27):
重新开始学习中,开始看齿轮机构中遇到个问题。渐开线的物理模型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想到用它作为齿廓曲线。

网友:
线段绕圆作纯滚动就得到渐开线了,可以保证恒传动比

网友A:
渐开线上啮合点的法线与基圆相切,所以两个齿轮的齿啮合时,在该啮合点上的法线是两个齿轮基圆的内切线,而且不论在哪啮合,这个内切线只有一条,所以两个内切线与基圆的相切点的速度是恒定的,因为不变吗,然后这个相切点的速度=wr,所以齿轮的角速度w是恒定的,也就是传动比是恒定的

网友:
啮合时两齿不会产生相对滑动,无磨损。

网友(点评):
有相对滑动,不然不会产生胶合了

网友(点评):
是我错了。查了一下,原来是有相对滑动。

网友:
这几天课程刚好讲到渐开线,三楼说的挺全面。

网友:
书上说的都是理论。在实际加工中其实是没办法达到的。都是用近似法。所以我们在计算能量传递时会有个百分比。差的就在这里。

网友:
任一直线绕一圆作纯滚动,这个直线上的任一点的轨迹,就是该圆渐开线

网友B:
貌似共轭曲线都可以做齿轮轮齿曲线,不过是渐开线有其独到的好处,所以用它。至于为什么用它,每本机械原理书讲到齿轮的时候都会先讲渐开线的,并且都会讲为什么用渐开线。至少我看的几种不同的机械原理书上都讲了用渐开线做齿廓曲线的原因,书上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共轭曲线都可以做齿轮轮齿曲线,不过是渐开线有其独到的好处,所以用它。至于为什么用它,每本机械原理 ...

恩,这些知道了,只是好奇从共轭曲线到渐开线的过程。是不是为了解决齿轮传递的问题才有了渐开线的,还是先有渐开线,前人在摸索的过程中运用进来了。查不到渐开线在其他方面的运用。除了美学有几个渐开线曲线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上啮合点的法线与基圆相切,所以两个齿轮的齿啮合时,在该啮合点上的法线是两个齿轮基圆的内切线,而 ...

感谢,终于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