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共轭凸轮?

楼主(2012-11-27):
如题,请说得简单点,复杂的看不懂,谢谢..- |; v1 \4 E. I% ~

网友:
楼主你这样理解,滚子是靠弹簧压在凸轮上的,但如果速度太快。滚子会离开凸轮表面一会,之后再被弹簧压回到凸轮上。所以滚子的运动就出现了异常(没有完全贴合凸轮)。所以就要用共轭凸轮。用2个固结在一起的滚子与凸轮表面接触。这样任意时刻滚子均与凸轮表面紧密贴合(共轭凸轮就是几何封闭凸轮的一种,用弹簧的是力封闭凸轮)。具体要计算下普通凸轮滚子的弹簧力与接触点的速度矢量及滚子质量是不是不满足要求。简单的计算方法在《机械原理》与各种手册。具体公式推导请998大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