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爪卡盘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7):
  铁屑什么的老跑到三爪卡盘里面去,导致卡盘磨损严重定心不准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车铸铁的话这个很头痛,你为什么不考虑购买进口强力型卡盘呢,虽然贵几倍,但是绝对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它们的卡爪与滑槽间隙非常小,卡爪硬度超高。
装在国产6140车床不错的日本KITIGAWA北川JN07T-190二手全钢齿形强力锁紧卡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897&page=3#pid2191693

网友:
磨损的有点厉害啊,卡盘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看过一本老书,上面说了一种方法。选取直径适合的管材,45号钢,管壁开一条2mm宽的槽,再夹在三爪卡盘上面进行镗,加工出管套。加工工件的时候再加紧管套就行了。

网友:
没有方法。。。。。。。。。。

网友:
你加工的零件尺寸较大吧 卡爪不能完全挡住盘丝铁削就会进去.如果你长期加工同一尺寸的活就把卡爪往里使其完全挡住盘丝.在你要卡工件的位置自己加工一个装卡台阶卡活 呵呵 你也是东北的吧 我们叫它壳爪你应该懂得

网友:
经常清理  不麻烦 看你的卡盘是250的吧 摇下来 用风吹吹

网友:
卡盘内孔车1--3度锥孔,可以减少铁销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