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对称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2-11-27):
我是做工艺的,一个对称度0.012的键槽我让HAAS数控铣直接铣对。后来数控师傅说,“这个对称度定的太高,我即使做对,检验那边肯定也不会对。”
我留意了下之间下发的工艺,有个对称度0.02的键槽也是数控做的,但当时没有向工艺反应。现在向知道的各位战友你们那边对对称度是怎么检测的,我留意了下我们车间对称度的检测。正常两种方法:(假设是圆柱面上开的键槽)
1、用分度盘,先撩平键槽的一个平面作为基准,然后旋转180度,撩另一个面,即可得出对称度;

2、用高度仪打中心,先打外圆中心,然后在打两键槽中心

然后查了资料
方法雷同撩键的一个侧平面与垂直的角尺面平行,然后在撩另一个侧面。

但是,铣床师傅的那句“即使我做对了,检验也检验不对”是考虑到了分度盘旋转的误差,被测要素对称中心便宜引起的误差放大这些问题。那到底要怎么检验键槽对称度公差呢?

网友:
是来学习的,等明白人回答

网友:
我觉得三次元应该可以测出来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用线切割割一个卡板,就是在一块小铁板上割一个90度的直角,但是要在直角的45度的位置上留出一个与键槽宽度一样的凸起,不用太高。把这个凸起插进键槽里看看轴两侧与卡板的贴合程度就可以检测对称度了,最好有塞尺配合使用效果更好,要是经常用的话 最好找一块硬点的板料。

网友:
没有测不了的。无非是量具精度问题。我个人想法,在V铁上先找平键槽一个侧面与平台平行,再测两侧到的中心距,还要测圆棒的上下母线,几个数一对比,就可以量出键槽宽度,每个面到到上下母线的距离,排除圆度误差,就是对称度吧

网友:
我所知道的,这么高的对称度也就只有三坐标了。或者是专用的量仪。。

网友:
好无语。。   精度 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