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提升机构的方案选择,请教

楼主(2012-11-27):
目前所做设备上用到一种提升装置,要求如下:
1.提升重量:>=50KG
2.行       程:>=180mm
3.往返速度:>=180mm/s(约10m/min)
4.能准确停机:能够根据位移准确停机。

现在论证的方案如下:

方案一、丝杠+自制刹车装置(步进电机——同步带带轮——同步带——同步带带轮——丝杠)
优点:之前设计过类似机构能够满足提出的要求。
缺点:不能自锁,带负载下降停机时会发生滑动,不能准确停机;加上自制刹车后,能准确停机,但震动较大,长期运行损耗大。

方案二、涡轮丝杆升降机(直接购买现成的丝杆升降机)
优点:购买成品,使用方面;能够自锁;运行平稳,震动小;
缺点:经过咨询发度现,现有的涡轮丝杆升降机最大速度不超过3m/min,达不到速度方面的要求。

l另外,还考虑了汽缸、液压缸灯装置,都不是很理想。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或者谁用过高速(约10m/min)的丝杆提升机?

网友A:
滚珠丝杠 同步带减速 伺服电机 没有问题

网友:
液压伺服控制也能做到 也会很精确 误差会在1/100以内

网友:
如果考虑成本因素,你不妨考虑下钢丝绳加转向轮结构,结构简单,拉力大,系统平稳。最大的优点更在于其成本低廉!就是小卷扬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不过,缺点就在于不能准确定位。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一般的话,还是建议你采用这个结构!

网友(点评):
除了竖直方向的提升运动外,系统还有水平方向的运动,钢丝绳+转向轮应该会晃动

网友(点评):
晃动很好解决,两根导向柱就可以解决!

网友B:
为何不考虑凸轮或连杆结构

网友:
凸轮和连杆结构的优点是响应速度快

网友:
曲柄滑块结构+刹车装置

网友(点评):
行程》=1800mm(开始写错了),而且多个点需要准确停机, 曲柄滑块机构可能不符合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C:
上次看展会,见到一款电缸应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 同步带减速 伺服电机 没有问题

这个刹车能刹住吗?之前用过滚珠丝杠+ 同步带减速 +步进电机  ,带负载下落时会打滑

网友(点评):
同步电机与伺服电机的区别:伺服电机可以带制动,而且可以在制动时间或位置(行程)上进行控制。

网友D:
用梯形丝杆不就有自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考虑凸轮或连杆结构

更正一下:行程>=1800mm(前面要求写错了),其中多个点需要准确停机
这要需要很大的凸轮,可能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看展会,见到一款电缸应该好用

请问这款电缸的行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梯形丝杆不就有自锁吗?

梯形丝杆能自锁,但多用于低速、低频率、无需频繁启动的场合,但是我的这个机构需要高速(>=180mm/s),频繁启动。

网友:
工件较重,行程较长,速度块。。。电机要伺服,步进不行。。。有丢步和爬行现象,2楼不错和我想说的一样。。。伺服电机自带刹车,丝杠选型,可能要定制的。。。详细参数需要计算。还可以考虑行程放大机构,你查查资料吧

网友:
伺服电机+同步带+滚珠丝杠,根据支撑面需要选择直线轴承或直线导轨

网友:
液压缸加霍尔感应原件,控制灵敏定位准确,不会有刹不住

网友:
可以做一个剪式的升降机构

网友:
步进电机换成力矩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滚珠丝杠就可以。成本看高点,但好用,寿命长。

网友:
关键是根据需要,没有客户的要求设计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行程>=1800mm(前面要求写错了),其中多个点需要准确停机
这要需要很大的凸轮,可能不符合要求 ...

原来如此,凸轮确实不适合,可考虑。直线电机、齿轮齿条、螺旋升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 同步带减速 伺服电机 没有问题

怎样控制伺服电机呀?
能大概讲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刹车能刹住吗?之前用过滚珠丝杠+ 同步带减速 +步进电机  ,带负载下落时会打滑

电机选型要正确 最好是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