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 与传动轴自动脱离的设备,求助

楼主(2012-11-27):
诚心求教,新手和高手路过都进来看看。
设计一个这样的设备(要求不能用电能):基本动作是这样的,开始时此设备在“初始位置”由传动轴带动(提供动力),在一段时间后此设备不再需要传动轴提供动力(不再需要与传动轴同向运动——即停止转动)。在传动轴停止转动时此设备能自动转动且不带动传动轴转动,并要求此设备自动转动的“最大位置”能超过初始位置,之后还要自动回到初始位置(停止在初始位置)。

描述的不专业,因为非专业机械设计毕业,望大家多多提供建议,设计成功的那天一定回来感谢大家。

我曾苦思夜想,也想出过一些能实现的本设计的思路,但由于太过复杂且感觉稳定性不够,所以只好上机械网寻求帮助,希望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一下。真心感谢了。

网友A:
类似结构倒是有些,但具体结构与工况有关。

网友B:
要求纯机械结构吗?如果是纯机械结构,可以采用发条结构。如果不要求纯机械,则可以用小伺服加电控,直接带动结构,想转到什么位置就什么位置,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网友C:
参考冲床的离合

网友D:
不就是离合器吗?
可以是机械式也可以是电磁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纯机械结构吗?如果是纯机械结构,可以采用发条结构。如果不要求纯机械,则可以用小伺服加电控,直接带 ...

对,要求纯机械结构。你的建议不错,我实验验证一下。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冲床的离合

首先谢谢你,我去看一下冲床的离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离合器吗?
可以是机械式也可以是电磁离合器!

这个方法我想过,特别是电磁离合器,但感觉效果可能不是很好控制,而且产生的电能什么消耗掉?无形中增加很多不稳定性。  机械式是我最佳的考虑。

网友E:
自动回到初始位置,不是还要带动传动轴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回到初始位置,不是还要带动传动轴转动吗???

设计要求在设备自动转动的最大位置能超过初始位置,然后再返回初始位置,在返回初始位置的时候可以带动传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结构倒是有些,但具体结构与工况有关。

设计不用特别复杂,精度不需要很高。哪些结构有类似功能呢?

网友F:
我晕!你说的我确实听的一头雾水,不过推荐你去看一看超越离合器,看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晕!你说的我确实听的一头雾水,不过推荐你去看一看超越离合器,看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吧。

对不住啊,表达水平有限。我所说的其实是一个连贯的动作,不用考虑传动轴的动力是哪里来的。

我去看了你说的超越离合器,正在研究是否可借鉴其原理。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我觉的用螺旋结构和弹簧,在刚开始的时候,设备离开初始位置,弹簧收缩或拉伸,在设备失去原动力之后,由弹簧提供动力返回。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用螺旋结构和弹簧,在刚开始的时候,设备离开初始位置,弹簧收缩或拉伸,在设备失去原动力之后,由弹 ...

这个我想到过,但是在设备返回初始位置中如何巧妙的对接上传动轴的螺纹,而且不带动传动轴转动。考虑上摩擦,弹簧的所能做的功基本达不到设计效果,而且稳定性不好(这是我个人觉得)。

网友E:
我想的是齿轮轴,用齿轮传动,螺纹用来前进或者后退(用梯形螺纹),齿轮可能要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的是齿轮轴,用齿轮传动,螺纹用来前进或者后退(用梯形螺纹),齿轮可能要宽一点

对,如果用齿轮轴,可是设备做主动转动时还是会带动齿轮轴啊,设计要求的是不能带动的。

网友:
两个齿轮的宽度不一样,在传动一段时间后,两个齿轮就分开了,没有动力,只能靠惯性前进,之后在弹簧的作用下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