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车床关于半径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用G41,G42对刀时是不是用的试切法?假如外圆弧R10,我的刀尖半径R0.4,如何车出精度高的圆弧,如果不用G42编程是是不把圆弧编程R10+0.4*2?还有在车床上把R和T输入到哪?

网友A:
坐沙发,答问题等加分,R和T在形状和磨耗界面里输入,如果拐角交点尺寸不用半径补偿代码靠人去算的话,很麻烦,并不是拐角交点尺寸长度加刀尖半径长度*2,那只是个无奈之举。如果LZ数学能力非凡,就别当它论,如一个工件有上几十至百的交点尺寸莫非要算一天了?所以还是G41和G42最快捷,怎么对刀和G41G42无关,怎么下第一刀和G41G42关系很大,回答完毕,请加分

网友:
来虚心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答问题等加分,R和T在形状和磨耗界面里输入,如果拐角交点尺寸不用半径补偿代码靠人去算的话,很麻烦,并 ...

这位老师您能谈谈怎么下第一刀吗,我现在很困惑

楼主:
老师们,我用思沃仿真运行过一个头小尾大的外圆锥加一段直线,没加G42时各个尺寸还到位,但是加上G42刀具总是离着工件边表面远刀补的距离做运动,而且在直线那段也是这样,请问下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有哪些细节没做好。

网友B:
在定位前把G42加进去就可以用到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定位前把G42加进去就可以用到补了

x方向老是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