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大棚怎么除雪?请教

楼主(2012-11-27):
能做一个东西可以为大棚除雪,以免压塌。伤害里面生长的作物,什么方式都可以,最好是机械的。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啊,集思广益啊。小弟在这感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最方便的就是把保温的草皮做成卷帘门那种结构。雪集厚了,草皮像皮带一样往复旋转可把雪卸掉。

网友(点评):
大棚苫盖膜可用五年左右,防止雨雪的同时能够提高两度棚内温度,降雪以后,从上往下拉膜,雪自然就下来了。

网友:
支持农业,帮你顶.

咱先说说自己看法:
解决问题,咱们先得搞清楚问题来源:积雪是因为长时间下雪堆积引起的.
再看看目前常见的除雪方法:扫、铲、推、吹。
再看看环境:是塑料大棚顶上,大棚一般很薄、易破、有格子、不光滑。

常规方法:铲是不合适的;
扫只能扫面上一层,或用软的棕毛扫把,最好从下雪开始就扫,太不实用了,因此只能当辅助工具。
推,应该说是耙或推结合,采用轻的塑料板,最好是加厚中空的或泡沫塑料(能换),边角倒大圆,这样不容易将棚刺破,装上长的塑料柄或碳纤柄,很轻能伸很长,感觉比较实用。
吹的话,就要电了。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在雪化水结实前进行。

网友(点评):
大棚的草帘呢?一般下雪阴天的没有阳光升温,都是放下草帘保温的,这样雪就落在草帘上了,不太好除吧

网友(点评):
谢谢了,首先大棚的跨度比较大,如果用人一直扫累不说,想东北一下就一天2天的。不用扫太干净的。

网友:
喷洒盐水或许也行吧!!

网友(点评):
盐水流到地里会杀死作物的。

网友(点评):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大棚应该有草帘的吧,晚上或阴天下雪时盖上草帘用以保温,那么多数情况下雪会堆积在草帘上,草帘不光滑,缝隙多,除雪有难度,我有个不成熟想法,没试过,就是在每个草帘上再覆盖一层塑料膜,草帘都是在大棚顶上固定,向下释放,覆盖的塑料膜与草帘在两端固定,这样平时不影响收放,也不会被风吹走,除雪时,把上方固定拆开,用绳子向下拉,应该能除掉大部分积雪吧,除雪后再拉回去,重新固定好.

网友:
支持楼上的
用化雪剂吧

网友:
要看雪的状态吧,如果时间长结成冰了,估计什么方法都不好使
如果是浮雪,不知道你见过 “森林防火用的吹风机” 没有,重量轻,马力大,而且是烧汽油的,应该可以把雪都吹下去

网友:
吹风机吧!直接吹掉不伤薄膜!

网友:
用空压机吹行不行?压力大点儿,喷口用长点儿的杆子固定,推着边吹边走...

网友:
还是建议采用3楼的方法。雪不一定要铲除干净,可以有一定厚度,只要在棚梁承受力范围内,雪积攒到多厚都无所谓。在这个基础上,用3楼的方式方法,只要让雪的厚度保证在一定范围,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

网友:
安装机械手扫雪,但是机械手要抗冻,液压管路在零下30度可以工作吗?还有大棚的强度问题?机械手本身要能在9级大风中站稳伸手扫雪,有很多问题,大了造价高,小了风吹倒了,温度低,机械失灵等

网友:
建议搞个自动设备,随时监测大棚内的温度,一旦有雪,马上开启加热设备,把雪融化掉。

网友(点评):
感觉造价是不是有点高?这大棚面积大怎么办啊?

网友(点评):
是啊,从成本上考虑,自动化设备就该PASS了,农民的大棚可定不舍得用,其他另当别论!

网友(点评):
用单片机做,成本应该不是很高。

网友:
能否装贴小功率的电热膜?

网友:
把大棚搬到深圳。

网友:
让大棚的顶子可以流动。积雪到一定厚度,棚顶材料朝某方向流动把雪卸掉。
可否?
最方便的就是把保温的草皮做成卷帘门那种结构。雪集厚了,草皮像皮带一样往复旋转可把雪卸掉。

网友A:
赞同吹的方案,简单易行,耗电多些。
倒卷帘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招。只不过要解决卷下去后怎样把雪抖掉,然后再铺开的问题。

网友:
将电伴热带穿在保温草帘里使冰雪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吹的方案,简单易行,耗电多些。
倒卷帘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招。只不过要解决卷下去后怎样把雪抖掉,然 ...

大棚对光(朝南)棚内是有温度的,白天自然就化了,到晚上就盖上草帘子,在遇上暴雪时及时放卷草帘子就行了。没有必要加那么多东西,老百姓建大棚况且菜价低容易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不容易啊,有的菜农大棚不够好就它了,多大损失啊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大棚压塌了损失更大。

网友:
不能用盐水,用盐水溶化后,流到土壤里,增加了土壤中的浓度,易造成植被“烧苗”。除除雪剂也应该有此影响,现在市场已经有该类型的除雪铲。楼主再看看

楼主:
人都只能在棚外,又有一定跨度,下雪一下就1-2天的。不知这里有没有东北的朋友

网友:
主要是 要控制成本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方法倒是很多
融雪剂的话农村可以考虑草木灰之类的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

网友:
主要还是除雪的这个机器的立足点问题
可以在旁边铺个钢轨,用悬臂梁的方式吊起一个姑且称作机器人的东西吧
至于机器人本身,各种楼上的师傅们提的都可以,还可以综合一下,机电液都用上
关键还是这个称重结构的设计,轻便耐用,灵活,这个设计好了,机器人可以简化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这几天想了一下,都不太成熟,现在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1.安装刮板链。这样需要在草帘的上面加一层纸被或塑料,提提高表面的光滑度。刮板当然要保证不能刮破纸被或塑料。传动可以直接用卷帘机驱动。
2.同样在草帘上面加盖一层纸被或塑料,从上面往下卷,然后抖开除去雪后再铺上。这个方案劳动强度大。
3.在卷帘机传动轴的上面安装一根导轨,把电动或内燃机驱动的风机固定在导轨上面的行走小车上。风机出口的角度应该可以调整。这样根据雪下的程度确定往复吹雪的频率。在棚内即可实现操作。
4.在草帘的上面用纸被或塑料做一条全覆盖的传送带。在下雪时开动,使雪逐渐滑下。速度不必快,能保证上面存雪的厚度低于安全值即可。

网友(2013-11-03):
用手持鼓风机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