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杠的刚度问题

楼主(2012-11-28):
请问丝杠的刚度怎么算??是表准型号上有没有标刚度????

网友:
没有标,查一下选型资料吧

网友:
经验值,要求较高,控制丝杠直径与长度的比值,1/20以内,极限值1/60

网友:
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经销滚珠丝杠,营销海内外,请见网站www.tjtengdaxin.com,免费提供三维图,二维图。可以加我QQ2310725470

网友:
丝杠的样本上一般都有的

网友(2014-11-09):
别的不知道,但是THK的样本手册中有详细的强度设计计算的说明,可以找一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