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并排齿轮同时反向运动

楼主(2012-11-28):
如图所示:A、B两齿轮模数、齿数相同,如何做到A、B两齿轮同时做反向运动且速度相同。

网友:
一个主动,一个从动,就可以

网友:
如果两个齿轮位置定死的话。可以加两个中间轮

网友:
中心距没有的话直接靠在一起
有中心距限制可以用两个过渡齿轮

网友:
楼主你好没劲啊  加点限制条件 让他们打不出来呢

网友:
来个锥齿轮就行吧

网友:
主动,从动1楼讲的

网友A:
这个???
一个主动一个从动或者两个主动及控制一个正一反转。貌似都没差啊
多给些限制条件吧老大

网友:
帮你加个条件,每个只能转360后回转360度往复周期,之间距离大约300,两齿轮都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一个主动一个从动或者两个主动及控制一个正一反转。貌似都没差啊
多给些限制条件吧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根齿条不就完了吗?

网友(2016-06-05):
用链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