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槽钻的阶梯处经常粘屑,怎么办?

楼主(2012-11-28):
直槽钻的阶梯处经常粘屑,怎么办,可以增大阶梯处的后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

网友A:
可以加点后角试试,台阶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点后角试试,台阶孔吗

就是台阶孔

网友B:
个人感觉直槽排屑是个问题,进给不能大
没用过这种钻头,精加工用的吗?有用过的大侠上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直槽排屑是个问题,进给不能大
没用过这种钻头,精加工用的吗?有用过的大侠上来说说

粗加工,我也觉得排屑有问题,孔比较深!

网友(点评):
这种钻头一般都是内冷的,压力足够的话,排屑不会有任何问题。直槽钻加工铝合金,我用的太多了。设计、制造、加工参数、冷却液浓度和压力。不清楚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看你切什么材料!跟后角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刀还是找的刀具供应商啊?如果是刀具供应商的话建议更换,从图片上看来此刀不具备切削性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加工,我也觉得排屑有问题,孔比较深!

冷却液浓度是一方面,但我更想知道刀具方面的原因

网友C:
3阶梯的后角没做好吧,直槽钻很适合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阶梯的后角没做好吧,直槽钻很适合铝合金

粘屑跟后角有关系吗

网友C:
有关系啊,关系大着吧,后角挤压就粘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关系啊,关系大着吧,后角挤压就粘上去了

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