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轴承内孔大了?-------请教原因。

楼主(2012-11-28):
长期使用一些轴承,主要是瓦轴、大连冶金、光阳、洛轴。这几个厂家供的货从去年到现在陆续出现轴承内孔大了的问题(由本公司质检测量,技术判定。),差不多由10多套了。基本上都是大0.01-0.03之间。

质检:用内径百分表测量。提供出事实的测量数据。
技术:根据质检提供数据,超标则视为不合格,要求退货。
采购:轴承厂家对尺寸的把控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不应该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并且数个轴承厂家都出现此普遍性问题,可能性不大。
销售商:不敢和用户直接冲突,已经做过两次退货了。但是又很不甘心,认定自己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我靠,这个事情都把人整晕了。。

哥们么,同胞们,帮帮忙吧~~怎么整?

网友:
检具按规定做过校核么?是在衡温室做滴么?是按相关规定操作滴么?

楼主:
其实本人想,干脆找一个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让所有人都闭嘴。不过涉及到米米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用找有资质的,找个有检测能力的私下验证你们的错误即可

网友:
先自查,一般不会几个厂子同时同现此种情况。检测条件有没有按相关要求。说句实在话,当环境温度有较大变化时,就有可能产生这么大的量。
当年俺在车间做磨床时,冬天早上将零件交检时,差了一到二道,不怕。收回到中午去检。OK

网友(点评):
是的,尤其是铜瓦,18.7的膨胀系数,例如100mm的直径,10°的温差就有1.87道。

网友:
各个厂家都出同样问题不应该啊。

网友:
现在冬天了,
注意标准件及量具恒温检测

网友:
量了公司内的一些轴承 ,SKF,NTN ,NSK  内径都是-1丝到 -2丝左右

网友:
应该是检查手段和环境有关系。轴承这样的标准件不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更别说好几个厂商的产品都有问题。。。

网友:
质量是主要的原因, 环境还没那么玄,我也遇见过同样的情况,换了供应商马上就对了

网友:
是的.因为轴都是比如50-0.007-0.02,或者50-0.011-0.025

网友:
反正我们厂的所有轴都是的,如果压齿位小了.0.00几.,就用锉刀,轻轻敲,这样再压齿,如果小了1丝,就废了

网友(2013-06-19):
1,现在叫无库存,精益生产,套圈锻造过程中的应力没有充分释放。加工后闲置一段时间应力释放后形变。
2.检测温度,恒温下检测合格,正常温度下。会有所偏差。偏差不大于0.01mm。
3.仪器检测的精度问题,标准件测量点是否和套圈加工测量点一致。
4。内径锥度过大。
5.内径对端面垂直差问题,
6.请在非打字面测量尺寸。

网友(2013-12-11):
内径百分表能量轴承内孔嘛???最低也得是千分表啊,

网友:
第三方检测

网友:
轴承内径应该是负公差,建议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对于轴承类产品,自己检验往往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