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8):
加工中心换刀,刀臂式的,主轴打刀慢,刀套下去慢,换一次刀比以前慢好几秒,不知怎么回事望高手给解释开导一下

网友:
同样想知道答案,帮不上忙,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检查以下气路,是否有漏气的问题。我们以前就遇见过,推到下摆的气缸或管道漏气造成的。

网友A:
我用的机床换到速度是可以改的 你们看看参数是否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机床换到速度是可以改的 你们看看参数是否改动了

从哪看的参数啊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B:
是不是气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气压不够

不是气压的问题很足的,刀库下刀也很慢,主轴打刀也慢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啊  帮帮忙 改参数在哪改啊

楼主:
哦,知道了,是气缸上有两个排气阀堵住了,就是那俩消声器被灰尘堵住了,气排不出来,谢谢大家帮忙。现在想知道我不用消声器了除了有些噪声没其他问题吧

网友(2013-09-12):
数据不明确,是新机就这样吗还是后面才变样的,有些机是用巨指令换刀的,时间间隔是可以改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