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桶 ,工作时有可能真空 ,所以要能承受住大气压 ,请教

楼主(2012-11-28):
  材料:304不锈钢 板厚尽量小
请大家给好的结构 或者意见

网友:
998谈桶,你也谈桶,哈哈哈,找他回答最合适了,他的兴趣点刚好在桶上,还是铁皮桶哦

网友A:
这属于压力容器,要按规范做滴。不是你想设计就设计滴,还要一些相关部门签字画押才能应用。否则你就是违法。。。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就是计算一下,按外压容器,谁玩都得计算,俺玩过这么多大小容器,没有哪一次敢瞎估计的,都是老老实实计算,

网友(点评):
满打满算0.1MPa外压,不比大侠做的深海艇,简单算一算就可以。

网友:
做容器的 还要真空 要容器压力合格证的   你有吗

网友:
真空有时比正压还可怕,楼主慎重!还是找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吧。

网友:
真空容器不同于内压容器,其失效形式为失稳,就是当对容器抽真空到达一定真空度的时候,容器壁向内瘪下去。不会像内压容器那样会“爆炸”。容器内瘪,不会破裂,里面的东西也不会散失出来。
严格按国家规定,当然应该由具有资格的厂家制作,并且在容器有完整保证文件情况下使用。
但是,用有足够安全系数的设计制作真空罐,如果工作时罐里面没有液体或有毒物质,或者工作时的真空度有限,自用尽管可以放心,没有谁会来检查。
非标设备制作几十年,制作过好些真空罐,大小都有,还没有出过问题的。当然,这也和这些罐的工作情况有关系。如果是憨老马那种饮料行业,也不敢造次的。

网友(点评):
彭老师还是别去鼓励楼主,因为从楼主的图上表述上看根本没有一点点基础,还板厚尽量小。搞容器肯定得老老实实计算,筒体哪,封头哪,加强什么的。。。只有先让他去看一下化工容器的书再考虑设计吧。

网友(点评):
楼主对容器是个白丁,毫无疑义。但如果肯学,可以有个开始。

网友(点评):
老师讲到点上去了!我的老东家88年就发生了事故(那时我还没去),就是因为罐内出现真空,内壁抽瘪了还要卷了起来,其状态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网友(点评):
老马所说情况,应该是饮料罐用抽真空方法进料,正常情况下,真空度有限。出事故肯定是进料故障,没有料液进罐使得罐内真空度越来越高,超过失稳临界点所造成。

网友(点评):
大型容器被抽瘪以后,有把现场的人给卷入凹陷处的,立即就毙命了,我因为什么都见过,现在就特别害怕,什么都按规矩玩,

网友(点评):
回老师:那次事故是由于清洗消毒后,排放太急,罐内外冷热温差急剧变化所致的。以前的操作都是手动的,人为因素很大。如今全自动(PLC或AS)控制,一般再不会发生此类情况了。

网友B:
想说的是,对于社区众多年轻工程师而言,怎样做是个问题;有这个题目在,找点书本读一点,试着计算一下是另一个问题。
说一声找专业有资质很容易,浪费掉一个扩大视野增进知识的机会,其实很可惜。

网友(点评):
只有对着书本,知道一些规范,慢慢试算一下,算后如果吃不准,加大一些安全系数也可。。。怕就怕啥也不明白,还要硬上。。。

网友(点评):
当然,最好后面有个大手给把下关,那就更加OK了。。。

网友(点评):
当年就是先跑图书馆,借了化工容器书籍恶补,找到计算公式,画出图纸,请人带去化工设备厂肯定没有问题后制作的第一个罐。以后遇到再要制作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都是自己先算完了,按相关资质要求,委托工厂审核,加盖容器章,有些工厂不会算,但会按计算书审核,只要盖了容器章,就是合法的,这个非常重要,当然,年轻人要学习,学到自己会设计,前辈说这个很对

网友:
遇到压力容器的使用场合,一定要按使用规范来做,不管是内压还是外压,国家都是有明文规定的,生产厂家必须有资质才可以生产销售压力容器,否则给质监局等查到,罚到你叫疼,楼主还是找专业厂家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说的是,对于社区众多年轻工程师而言,怎样做是个问题;有这个题目在,找点书本读一点,试着计算一下是另 ...

谢谢大家指教 我并没有要做 只是有人碰到了这种情况 身边无高人所以在此请教

网友(点评):
请教得到了什么?回去会找书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我并没有要做 只是有人碰到了这种情况 身边无高人所以在此请教

我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压力容器,要按规范做滴。不是你想设计就设计滴,还要一些相关部门签字画押才能应用。否则你就是违法 ...

真空容器不是压力容器,不需要设计和制造资质。我就是搞真空反应罐的。

网友C:
真空反应罐,只要里面没有有害物,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吸扁掉,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国家是没有强制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反应罐,只要里面没有有害物,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吸扁掉,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国家是没有强制要求的。

那你可以给我个结构图看看吗?

网友:
这个东东正如老马说的要特别慎重,我造过6台外形尺寸和楼主差不多的真空搅拌机,第一台报废而且差一点出大事.最后请压力容器厂工程师重新设计后再制造的.慎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