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齿轮带动齿条上下直线运动,请教

楼主(2012-11-28):
现我要齿轮带动齿条上下直线运动,齿条的行程(-60)到+60mm左右,负载是300KG,我选用的减速电机是180W,传动比为1:100,要求齿轮外径尽量小。需要齿条和齿轮的设计参数。不胜感谢。。

网友:
自己查手册去算一下喽,都是些死公式

网友A:
齿条a=20,m=2.5,b=25。弯曲强度5990,齿面强度3770。
齿轮a=20,m=2.5,齿数最少14,d=mz=35,弯曲强度42900,齿面强度14900。
最简单方法就是找样本,直接参考里面的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条a=20,m=2.5,b=25。弯曲强度5990,齿面强度3770。
齿轮a=20,m=2.5,齿数最少14,d=mz=35,弯曲强度4 ...

拿来主义!

楼主:
没有做过这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