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空运行Z轴负载大,请教

楼主(2012-11-28):
机床空运行Z轴负载大,运行速度达到15m/min时,Z轴到最大行程的时候,Z轴负载超过了100%,当速度降到5m/min时,Z轴到最大行程的时候,Z轴负载大概50%左右,最大行程800,平衡缸850,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Z轴是线轨,还是铁朔

网友:
不懂,但很想知道负载数值是怎么得出来的。新手恳请老鸟帮助。

楼主:
导轨是两线轨的,机床机头移动,Z轴显示负载太大

网友:
应该是有干涉,

网友:
如果是垂直放置,应该是平衡油缸的油压有问题,或者液压油供给有问题。

网友:
平衡油缸的油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