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台自动化打孔机,钻孔请教

楼主(2012-11-28):
我最近做了一台自动化打孔机,打銣铁硼磁体,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钻速3000,走刀自动走刀,问题是走刀快了钻头只接把料顶进去了,慢了达不到客户速度要求,怀疑是夹具夹紧力不够和刀具问题,但换夹具要换机构要换好多零件,钻头是客户提供的,不能改变客户多年的生产习惯。如果我提高钻速会不会改观,还是有别的其他方法,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夹具夹紧力不够,夹紧力不能抵抗切削力,最好上个图看看

我不能上图,研发的设备,我也在想办法提高夹紧力转速。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你要把孔径多大讲清楚呀?孔径大小,与转速、进刀量有很大的关系,你说的事,只有你自已能明白!

料是2.6的,钻1.3的孔,料长5个长。第一次打孔打一边,然后机床吐料到送料导轨上,送到第二台机床上打另一面,再到下个机床铰孔,料卡是三等分,靠弹簧拉紧,改成六等份的夹紧效果有改善,我想再提高转速现在转速3000转,打孔一个周期5秒。觉得提高转速会有改善吗?

网友(点评):
钻头强度没问题的话,那当然提高转速效率高呀。

网友B:
最起码你要把孔径多大讲清楚呀?孔径大小,与转速、进刀量有很大的关系,你说的事,只有你自已能明白!

网友:
大侠赶紧上个图啊

网友A:
典型夹具夹紧力不够,夹紧力不能抵抗切削力,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大侠能否拿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