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与光纤配合,请教

楼主(2012-11-28):
现在我有两个孔0.5mm,想塞入光纤,通过激光器发出光源经光纤射出,这个能实现吗,发射距离15mm能达到吗?还有聚光的光斑能达到多达?各位大侠麻烦下,能不能把具体的型号跟需要的选用件说下

楼主:
补充下,上边的问题:光纤跟激光器怎么连接呀?

网友A:
你是要自己做一个达到这种要求的产品吗?、
没必要,有现成的产品卖,不是很贵。

网友B:
对射的光纤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自己做一个达到这种要求的产品吗?、
没必要,有现成的产品卖,不是很贵。

那是哪种产品?说来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射的光纤可以找到的

意思是:光纤直接发出信号?我怕聚光的效果不好?而且20mm的距离来讲,效果怎么样?

网友C:
那是哪种产品?说来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哪种产品?说来听下

现在初步选用松下的光纤,FT-PS1。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对射型的光纤,一端发射光束的话,一定得装另一端吗?我只用到光束的,不需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