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物料顶出机构,求助

楼主(2012-11-28):
有图回复最好    万分感谢

网友A:
凸轮加个弹簧。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加个弹簧。

所见略同啊
设计一个行程40-120的凸轮,与往复轴接触,触点状滚动轴承,往复轴使用弹簧回弹。
凸轮轴与传动轮采用链接或齿轮连接都行

网友:
这个行程解释一下,可以理解成0-80么?

网友:
毕业设计么?实际工作弄个气缸就完了,何必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