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外圆车刀和镗孔刀刀尖半径是多少?

楼主(2012-11-28):
l零点4还是8?

网友:
做什么活,还需要考虑这?

网友(点评):
就车个锥度,刀片上标的有吗

楼主:
进来的回个贴嘛。。。@.@

网友:
0.8用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看着感觉有点像0.4.。。。

网友:
大到1.6,2.4,小到0.2,0。根据零件加工直径大小和工况来选用咯。

网友(点评):
最普通的,最常见的,40车床上面用的精车刀

网友(点评):
不要说机床,看工件。30以上直径的精车0.8也可以,30以下的到十几的得0.4,再小的就得0.2了。

网友(点评):
刀片上有标示吗

网友(点评):
车刀片是ISO标准的,有型号就知道刀尖圆角的。

网友:
5楼说的较全面,C6140A用的应该不大于0.8

网友:
0、8,粗车,经撤侨0、4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你回去好好看看你的刀片的型号,那上面有半径参数的

网友(点评):
嗯,盒子上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