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图里的两个特性问题?

楼主(2012-11-28):
在零件图中画不“合并结果”的两个特性,怎样把这两个特性,分别转化成两个工程图?

网友:
没明白你意思

网友A:
操作截屏,说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截屏,说清楚一点

比如这两个拉伸的特性,现在想分别出工程图,怎样出?

网友(点评):
没办法的吧 只能画2个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两个拉伸的特性,现在想分别出工程图,怎样出?

用“删除实体”特征,删去其中的一个实体,留下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删除实体”特征,删去其中的一个实体,留下另一个。

谢了,试试看。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做两个零件图,然后做装配体,删除实体的方式不是不可以,但是删除了另一个之后第一个工程图也会随之变化,因为工程图是以零件图为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做两个零件图,然后做装配体,删除实体的方式不是不可以,但是删除了另一个之后第一个工程图也会 ...

谢了,

网友C:
配置的方法

网友:
方法很多   建立配置   或者复制隐藏

网友A:
我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在建立第二个特征的时候取消合并结果,就会在设计树中出现实体,右键单击其中一个实体。选择插入到新零件。就可以保存为一个零件,然后对该零件出工程图就可以了、
补充:这个保存的零件不能修改。只能在原有零件中编辑特征。下面带有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在建立第二个特征的时候取消合并结果,就会在设计树中出现实体,右键单击其中一个 ...

谢了。大侠

楼主(2013-01-11):
引用 网友C:
配置的方法

配置怎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