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料旋转定位的探讨,请教

楼主(2012-11-28):
公司需做一款螺口帽自动组装机,
图中零件从振动盘出来  想让图中的缺口 始终保持一个方向
或者有什么机构能够定位.
朋友们聊聊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尺寸!材料!

网友:
我们做过类似的设备,你做个凹的治具,里面有对缺口定位的凸台,把工件放到治具里面后,侧面用压缩空气吹,使工件旋转,缺口被凸台卡住时就无法旋转,通过传感器识别工件到位信号后,取走已定位的工件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1、采用机器视觉(贵);2、做个有限位的弹夹,人工一次往弹夹里装一些(不省人)

网友:
是注塑件吗?有点麻烦。。。靠气流到位,阻力最小的时候,它自然停止旋转,楼上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
示意图,原理大概这样 ,行么?关于物料翻转,纯机械也可以实现翻转,而且很简单,而且与附图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材料!

0.5mm  冷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