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台数控泡沫切割机械,求助

楼主(2012-11-28):
我在网上看到很数控设备但是没有看到有关泡沫机加工的设备,我想自己做一台这样的设备,想问一下各位大侠这种设备不知道有木有前途呀,它主要是用来做泡沫实型模,也是用在铸造消失模上

网友:
曾经看到过泡沫的切割机,直接用淘宝上买的三轴驱动板+电脑驱动,机架是焊接的,导轨齿条直接装在焊接好的方钢上,居然能动,令我相当震惊啊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面积不大的话完全可以用旧线切割机改。

网友A:
没有看清你的用途,线切割改的只能切割,看你的意思是要加工泡沫塑料,这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面积不大的话完全可以用旧线切割机改。

我是这样考虑的用旧的线切割来改的,但是它割工件不是很大,这样会约束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考虑做到4米左右的机床,可以做大的工件也可以做小的,做的设备很轻,全部是骨架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清你的用途,线切割改的只能切割,看你的意思是要加工泡沫塑料,这就用不了。

就是和线切割是一样的,但是它割出来是做消失模具的,也就是用在精密铸造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