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缸径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2012-11-28):
很想知道气缸的缸径指的是什么啊(好像和气缸标签上的缸径不一样啊,缸径是不是指气缸本体的孔径啊...最近一直很晕...求解),还有缸径的大小对气缸有什么影响(推力变大了,还是变快了?)...哪位好心大神指教啊,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缸径就气缸的内径,通常和标签上是一致的,在相同的压力下缸径大。推力大。速度和进气速度有关

网友:
缸径和推力大小有关,在不考虑摩擦的条件时,推力=气压X面具,和缸径的平方成正比。气缸选型的书上都缸径、气压和负载的对应表。速度和缸径没什么直接关系,和气压关系比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小弟很菜,刚入道不好意思哈,哈哈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2016-03-15):
谢谢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