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28):
1、自定义标题栏,图框如果是块,标题栏也是块,插入的时候标题栏貌似是不能识别!GENTITLE-INSERT,如果图框不是块,直接保存成dwg,插入整个的时候就不能设置中心点在图框中间,那个点比图框中心偏很多。这怎么办

2、bom表的格式可以自己设置吗

3

网友A:
所有这些问题,CAD Mechanical联机帮助都有。(Ctrl+F1调出,不是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这些问题,CAD Mechanical联机帮助都有。(Ctrl+F1调出,不是F1)

试过,没找到才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没找到才发的帖子

1、AutoCAD Mechanical图框和标题栏都不是存成块的,直接存为dwg文档就行了。没有仔细去查,印象中图框的参照点是wcs XY面的原点。
2、E框是用来写加工余量的,不加工的话,此框当然是灰的。

3、可以写数字。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但是还想请教些问题 1、我的粗糙度A和A'的位置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是不知道如何调成你那种样子,因为我的前面只有一个E。 2、如果我想在图纸右上角标其余+不去除材料的粗糙度符号,是不是只能用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utoCAD Mechanical图框和标题栏都不是存成块的,直接存为dwg文档就行了。没有仔细去查,印象中图框的 ...

谢谢指点,但是还想请教些问题

1、我的粗糙度A和A'的位置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是不知道如何调成你那种样子,因为我的前面只有一个E。
2、如果我想在图纸右上角标其余+不去除材料的粗糙度符号,是不是只能用文字+符号的形式。如果可以这样标的话为什么cad里会没有。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还想请教些问题

1、我的粗糙度A和A'的位置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是不知道如何调成你那种 ...

1、此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采用的标准不一样?我的是GB。(CADM版本是2010)
2、恐怕只能另写文字了。为什么CAD不将其合在一起?我的理解是:这些文字不是表面粗糙度的属性范畴,CAD开发者不予理会。

网友(点评):
恩,多谢了,问题解决了,就是标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