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谈机床装配有感之床身和主轴头装配

楼主(2012-11-29):
在机床装配中,分为机械和电气安装。本人所接触到的主要是机械部分安装。
1,包括机床底座、主轴头、XYZ三个方向的导轨、轴承、轴承座等安装。期间需要保证的精度有导轨(采用线轨)的平行度以及导轨安装面的水平与扭曲。丝杆的跳动,对称度,与主导轨的平行度。轴承安装注意轴承的方向、垫片多少,装配中只能轻轻均匀的敲击轴承外圈。
2,安装底座,吊装起底座,使用垫铁将底座垫平,然后安装机床鞍座,初次绑紧螺丝,先用水平仪将底座调水平,然后测量导轨安装面的水平与扭曲。根据测量结果判断水平与扭曲是否合格,如果不合格就必须对底座与鞍马接触面使用铲刮的方法进行修正。
3,然后安装导轨,丝杠与轴承。具体就不叙述了。
4,安装机床主轴头。
在安装机床主轴头时,需要使用大理石直角尺和千分表测量机床X-Z,Y-Z的垂直度,机床装配精度要控制在5μ以内,测量结果老是大于5μ,反反复复将机头掉下来,对滑枕接触面进行铲刮修正,可还是不行?
  社区有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傅,在如何保证装配机床X-Z,Y-Z的垂直度方面好的方法与经验?希望能在这和大家讨论一下。注:我们一个师傅为了铲刮这个装配面,已经铲了四天才达到精度。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点评):
加工精度不会差到如此大的,粗铲的话一天就可以去掉几毫米,应该是方法错误或刮研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铲刮床头箱4天才到位,这个不算慢了,做这种活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返工,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地方,思路一定要理清。头垂直度2u,那水平向偏差多少呢,否则单单取一个方向的值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高低与水平同时保证

网友(点评):
首先,如果不是线切割这类双轴关联机床,而是车床铣床的话,你只控制X-Y,Y-Z是非常错误的,这三个轴时刻牵涉在一起,所以,X轴要与Y和Z轴同时保持垂直度,Y与X和Z轴, Z与X和Y轴都是的,每根轴都必需测两个方向才行

网友:
你这个要求对我们的高,我们的精度最小也就是1丝,还没搞过到你这精度的,等高手。

网友(点评):
X-Z等几个轴垂直度精度取工作台两个地方,需要在3μ以内。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丝杠安装过程中,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是否要加垫片进行预紧,垫片的厚度怎么确定?

网友(点评):
目前多使用丝杠专用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内圈螺母预紧,外圈法兰预紧,无需垫片。

网友(点评):
内圈或外圈只需要一个能够预紧就可以了吧,另外一个只是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点评):
垫片看你要加在什么位置,我们是加在轴承外圈,厚度用深度千分尺测量,以轴承座外壁到轴承外圈的差值,及为需要加的垫片厚度。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成对用省事 维修的时候也没见谁修 换新的了事

网友(点评):
就算是新的轴承也需要加垫片,是轴承压紧、、、

网友A:
机加工的时候没有控制好精度是主因,钳工技术太差也有责任。
钳工装配,第一次试装对精度必须测量,然后用简单计算找出修正量,一两次就应该去除铲刮余量了。
不管干什么,动脑筋都是第一位的。

网友(点评):
很多装配问题都是随机性的,保不定上次用的方法会在以后管用,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是什么零件,因此无法做出很规范的工艺流程,只能凭借装配师傅的感觉和经验去做,说不出为什么,但是按照那样的方法就能做出合格产品。

网友(点评):
装配时首先会测量,然后根据测量结果判断下一步工作,比如在导轨中对导轨的安装面有水平与扭曲的要求,数值要求为水平和扭曲在0.8,同时两个数值间差值不得大于0.5,且整个面的要求是呈两头低中间高的弧线,这个时候

网友(点评):
接上:这个时候为了达到要求,需要使用铲刮的方法修正底座与鞍马的接触面,到底该铲那个面?每个面铲多少?那个面对水平影响大,还是对扭曲影响大?这些都需要装配师傅在铲刮时自己把握,然后反复将鞍马吊下来,装上去

网友(点评):
我以前装的一个承重的轮子,不算太大,也不是太精密。总共八个轮子,有的轮子的叉架,能差两毫米,轮子根本放不下去,最后还得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的时候没有控制好精度是主因,钳工技术太差也有责任。
钳工装配,第一次试装对精度必须测量,然后用 ...

对的,支持您的看法。基础工作差劲给后续的工作带了了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回到厂子是得好好问问老师傅,呵呵,惭愧啊,我只见到他们再那里铲刮,同意楼上说的,在厂子里老师傅一般1、2次铲刮就能搞定

网友:
要想无误差,只有在做的时候精度提升的高才行-ATL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点评):
变频器,只能补充硬件上面的缺陷,但不能完全解决。。

网友:
多琢磨吧。。。。。。。

楼主:
今天装配出来,头垂直度在2μ!!!!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王树大!!!抱歉。。。

网友:
大件加工必须达到精度。再就是,如果超出精度了,1- 2次刮研是很难达到要求的!

楼主:
一楼王大树:说的很有道理,那么你们在装配中用什么方法控制主轴与三个轴的垂直度在2μ呢?能详细说明一下,和大家分享讨论,谢谢!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对不起,是王树大,抱歉,看反了!!!

网友:
首先要使用大吸力的磁性表座,应该是超过80公斤级别的表座,其实最好使用硬的定制级表架,这样可以在一个表架上一并架两块表,两支表头成90度对应,表头直指检验棒轴心。表最好使用扭簧表,这样指示差动值会精准。U表对于表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毕竟是指示微米级的,如果表杆悬臂较长,就会有轻微的抖动变形,这时在表面上指示就会很混乱的,很容易空跳出几格指示。

网友:
学习了,但如何才能做出那么好的精度呢,我在的公司都是做普通机床,精度都是两道以内就可以了。都是测一下平行度和高低,看过你们的讨论,突然发觉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点评):
行业不同

网友:
一个工厂的竞争力,皆在于此种技术之点滴累积。这是他人不能很快学去的宝贝

网友:
有些没看懂。不过既然用了大理石应该是保持立柱与主轴头皆垂直于工作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线轨用铲刮刀铲的地方貌似只有立柱与床身的接触面了。

根据所用材料不同铲刮预留些余量就好了。

网友:
丝杆装配很重要,购买数车最怕丝杆装配不好,不知如何检验。

网友(点评):
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丝杠本身的对称度,都是以主导轨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