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钢的切削性怎么这么差?

楼主(2012-11-29):
我们现在遇到了个难题,出口产品,做了几年了。客户指定材料50#碳素结构钢,成品机械性能要求σb≥784Mpa,σs≥480Mpa,延伸率≥10%,断面收缩率≥25%,硬度229~277HB,目前采用的热处理工艺为锻造后正火,再进行调质处理,然后进行机加工,但切削性很差,正常一点的时候比40Cr都差,严重的时候更是造成刀具寿命骤降到原来的1/3到1/10,外圆和孔加工都困难,特别是孔加工,几乎做不了。刀具目前外圆用的硬质合金,内孔Φ5深120用的HSS麻花钻。很疑惑,含碳量比45钢高一点,切削性竟是天壤之别。而且我们是指定了钢材厂的,以前用石钢,现在用兴澄钢厂的。
我调出了这两年的入厂化学成分检测数据,除了这几个月,之前的数据除碳含量,其他成分没什么异常。这几个月切削性奇差,化学成分方面Mn含量从平常的0.6%左右升高为0.8%,但也是在国标的上限,这里面Mn%含量到底起了什么坏作用?另外检查带状组织,也是有好有差的。
热处理方面。正火+调质应该说是比较好的热处理方法吧,实际却改善不了切削性。另外我们遇到个事情,是另外一种产品,材料20CrMo,以前是锻造后粗加工然后渗碳淬火+局部退火,后来我们改为锻造后正火,然后粗加工再热处理,结果就发现产品切削性变差了。奇怪了,加入了正火,切削性怎么变差了。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异常。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能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Mn元素在钢材中还是非常难以驾驭的,无论是对含量的细微差别还是热处理工艺都比较敏感的,不过你这个含锰量已经很高了,照这含量应该算是合金钢了,不是单纯碳素钢了吧。

网友:
调质是最终热处理,50#在加工前的预处理:退火(根据材料含碳量)。改善加工性能,Mn元素你写高了吧。。。50#中的Mn是有益元素,提高强度,缩小奥氏体区,提高热处理性能。。。呵呵我也不是做这行的,看看其他大侠的见解吧

网友:
真的不是很了解,等待大侠答复

网友:
你打一下热处理硬度

楼主:
硬度没问题,给调质车间提的技术要求是22~28HRC,调质组织为表面7mm深S1~S4,芯部不超过S5.5,都是合格的。坛子没有专门的热处理分区,就发在这里了,好歹也关乎切削性嘛。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

网友:
建议LZ分先测下锻件的硬度,然后热处理完在测下硬度。看下问题是出在哪里?是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