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抓取

楼主(2012-11-29):
玻璃纤维网片,料是一摞一摞的,怎么实现每次抓取一片

网友A:
是用来做砂轮片的增强纤维吧,猜想一下,是否可以用真空吸取,一种开有很多微孔的吸盘。

网友:
吸盘

网友(点评):
网状的东西吸盘怎么吸,它不漏气??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什么样的吸盘能吸这种材料?一直头疼这种材料

网友(点评):
你以为吸盘就一个种类?就必须要密封好?自己去搜搜相关吸盘资料,有很多种

网友(点评):
镂空的吸盘看上去会漏气吸不住产品,其实只要真空的流量大于泄露的流量,一样可以用来吸取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来做砂轮片的增强纤维吧,猜想一下,是否可以用真空吸取,一种开有很多微孔的吸盘。

是的

网友:
先分料,一个个推出再抓。

网友:
用具有一定粘性的软聚氨酯做头,靠嵌入变形和粘力取,试试?如可用,万望告知。

网友(点评):
产品粘住后,如何放下来呢?

网友(点评):
粘取头尺寸小于网片,到位后用档杆压住边,提出粘取头,需视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用真空泵吸

网友:
测试过,玻璃纤维网用泡沫海绵(微孔)来吸的话,得看看具体有多少目,孔距太大吸不起来。

网友:
呵呵,有做过的诶

网友:
通常就是真空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