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误差

楼主(2012-11-29):
      本人的毕业设计中有个机构是滚珠丝杠与直线导轨配合使用,最后对定位精度进行分析,想请教各位大神:滚珠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误差怎么算?最好写出具体分析过程和计算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2014-08-03):
误差个球,一个u都不到,

网友:
我接触过一个机器,导轨装在机架上,滑块在其上滑动,滚珠丝杠也固定在机架上,一端用轴承,一端用联轴器和伺服电机相连。滚珠丝杠上的滚珠螺母与导轨上的滑块相联(间接的)。伺服电机正反转,丝杠正反转,螺母前后动,滑块前后动。我也纳闷,如何保证丝杠和导轨间的平行度?如果一头距离大一头距离小,肯定是丝杠要被迫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