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场对线的方法

楼主(2012-11-29):
  对于旧设备改造项目,为了缩短工期和节省材料,采用原控制电缆作为控制接线。控制电缆为1mm,28芯的规格,质量特好。扒掉芯线外皮都很费劲,现在市场上,是难见到这种质量的好线了,继续使用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每台变频器起停、同步调速、工作状态显示用掉6芯,剩余两芯作为备用。
  但分线时遇到了麻烦,控制电缆的8芯线,除了有红、绿、蓝三根线处,其它都为一个颜色(黄色),线上竟然也没有印刷线号或其它标志!其中三根线可用颜色来区别,但也应确定通断情况,另五根同颜色的线,要从中重新选出三根来,现场控制屏与配电柜近近米远,控制电缆早已埋在电缆沟中,手头没有专用分线器等工具,那么如何分线呢?
  有一个法子,是将其中两根线短接(这两根短接线顺便做备用线了),在电缆另一端测量找出这两根短路线,然后用余下的3根线分别与短接线相接,依次分出这3根线来,可以在电缆两端用口取纸为这三根线标上序号:1,2,3。这是一个法子。
  我们的工具包内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正巧还有一块9V备用电池,又想到了另一个分线的法子,一个人在电缆一端将两根线接触电池的正、负极,另一个在电缆另一端必定从其中两根线上测到9V电压,带来两个好处:
  1)确定了是这两根线;
  2)由电压极性判断,同时确定了这两根线的序号,如1,2或3,4。
  与上一个方法相比,两线短接法,仅能判断此两线是接通的,如从这两线中再分出序号,必须再测一次。电池分线法,能找出两根线,同时又将这两根线分开了!应该算是一个高效的好方法了。
  采取这个方法,8根控制电缆的分线和连接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网友:
巧用现有条件,简便快捷,赞一个。

网友:
我使用电阻,100,200,300,,,,,,接上测电阻,可以区分N根线。。。